OPC
请教deng_lp

楼主(2003-09-23):
请教deng_lp: 可有比较详细的opc源代码,指点一下,谢谢! vc++的!

网友A:
http://www.gefanucautomation.com/opchub/opcsample.asp

楼主:
谢谢deng_lp! 祝好心情!

网友B:
下载下来的服务端程序怎样注册呢?是opc_exe.exe /regserver吗?不行呀!

网友A:
见其中的REGITSTER函数. opc_exe.exe /regserver 功能要自已新增.

网友B:
to deng_lp: 我试过了不行呀! 1。首先看源代码,发现源代码根本就没有处理参数的语句,也就是说 opc_exe.exe /regserver 跟 opc_exe.exe 是相同的; 2。不管它,执行opc_exe.exe /regserver之后,我用我自己的OPC SERVER检测工具发现不了它,在注册表中也没有它的信息,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注册; 3。再看源代码,发现每次程序退出时会调用unregserver,把这一行去掉之后,再重复第二步,还是不成功; BTW:你说可以,那么能不能告诉我,你注册成功之后,它的ProgID是什么?因为我在源程序中也没有发现任何关于ProgID的字符串。

网友B:
to deng_lp: 我明白了,但还是非常感谢你。 工程中有个OPCSAMPL.REG文件,编辑并运行它就行,ProgID = OPC.Fix.1。

网友A:
作程序时CLSID可能要改变. 可把这些REG封装成函数。 使用会更方便.

网友B:
谢谢 deng_lp: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问什么注册完opc_exe.exe之后,它却不能被OpcEnum.exe枚举到?

网友A:
要作到opcenum能显示在注册表中还要加入一些项。 具体可找一些演示的OPC Server DEMO 分析注册表就可得到。

网友C(2005-10-08):
如何下载啊! 我为何没成功啊! taowencai@yahoo.com.cn

网友D:
各位好心的兄弟姐妹啊,谁能给俺提供一个OPC.exe的文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