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系统硬件配置问题

楼主(2003-09-23):
我想配置一套并联机构的控制系统,采用基于CANBUS的控制方式,分为上下位机的形式,上位机采用工控机+CAN通讯卡,下位机需要输出模拟量,输入数字量和A/B编码器信号,因为时间紧,考虑可以采用单片机的形式或工控机形式,不知那里有能实现上述功能的板卡,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多谢!

网友A:
用B&R的PLC,带CAN接口、编码器接口板及I/O板,编程几天搞定。

网友B:
这么累,有必要吗?买一套DCS 就行了,比你在这捣鼓来捣鼓去的方便多了,真的.

楼主:
楼上说“买一套DCS”?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B:
简单讲,你所需要搭建的控制系统,本身就是DCS系统的构架,如果说你目前这套系统的控制规模不小的话,建议你直接使用DCS系统,技术成熟,价格也很合理,何苦自己在这找这找那的,找着了未必用起来就能顺手,如果你觉得有兴趣,我们可以探讨,直接发邮件过来就行.声明:纯粹是站在个人理解之上,并无歪曲之意.

网友C:
你可能是要用到分布式控制系统,同时又要集中管理和监控,我可以给你提供帮助,下位机采用独立控制器,通过CANBUS与上位PC相连,具体可联系我:QQ:190359546或027-86866383-8022

网友D:
找我一切搞定! hnatmt@hotmail.com QQ:115063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