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modbus slave的问题

楼主(2003-09-23):
请教各位:“modbus”协议和“modbus slave”是什么关系?“modbus slave”是不是modbus 的从站协议?

网友A(2003-08-20):
能告诉我您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B:
modbus slave是modbus 的从站

网友C:
这两个没直接的关系,一个就是协议,一个是从站的称呼。不要还没碰到问题就先把自己难倒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