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吊机变频器改造

楼主(2003-09-23):
有台十六吨吊机,想该变频器,是绕线式马达,厂家要求转速在额定转速的10%下运转,不知选用哪家变频器合适?需要什么配置?哪位大侠能够指点迷津?马达参数如下: 22KW;定子Y接法:380V/46.9A;转子Y接法:232V/59.1A;S-40%;715转/分

网友A:
选用变频器+制动单元 把绕线式电动机换成异步电机 推荐使用安川变频器,目前国内60%以上的电梯和起重机使用安川变频器,质量稳定可靠。

网友B:
推荐芬兰的VACON,电动机使用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器型号选择22CX4G2N0,变频器电流48A,而且我们公司曾经作过这样的改造,可以给您一个完善的技术支持,025-4524501转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