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I/O SERVER?

楼主(2003-09-23):
通讯卡是PCI85,安装已经成功! 机柜用的都是施耐德的设备,上位机用INTOUCH,I/O SERVER安装的是MODBUS PLUS! 如何配置I/O SERVER和INTOUCH 8 的访问名,把现场设备的数据采集到INTOUCH上显示? 请高手指教!

楼主:
在I/O SERVER上設一個TOPIC,然後在INTOUCH 8 對外的點ACCESS NAME設都一個名稱的TOPIC就可。

网友A:
提供下列的软件供用户选择: 国外组态软件: intouch 5.6\5.6B\6.0\7.0\7.10\7.11\8.0 无限点 热烈推荐! fix 6.5\7.0 无限点 ifix 2.5\2.6\3.0 无限点 SIEMENS 全系列授权软件 AB系列授权软件 宏格系列软件 AIMAX系列软件 Citect 5.30\5.40\5.42 无限点 ICONICS 监控组态软件 版本:6.11 无限点 DDE/OPC数据接口通讯类软件:(非常好用,可以用做组态软件(如:intouch fix ifix)的数据接口的扩展) kepsever 4.1 所有驱动(40多种plc驱动)授权 TOPSever 4.82 所有驱动(60多种plc驱动)授权 热烈推荐! 另提供专用设备opc服务程序(可来电询问清单列表)。 国内组态软件: 组态王 5.1\6.0\6.01\6.02\6.03 无限点 mcgs 5.1\5.11 无限点 世纪星5.0 无限点 真正自由的选择空间,如果上述各系列软件尚不能满足您的要求,也可以联系我. 免费提供自控系统的选型方案,承接自动化工程项目开发 13062512156 诸先生 hongbo_197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