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CITEMDEF结构中szAccessPath的作用

楼主(2003-09-23):
请教OPCITEMDEF结构中szAccessPath的作用,为什么我填个NULL则在有的OPC服务器上会出错,而乱填个任意字符串在任何OPC服务器上都不出错?既然可以乱填那它有什么作用?

网友A(2011-11-25):
多老的帖子!

表示楼主已经老去!

不过总有人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A:
Description:

The access path the server should associate with this item. By convention a pointer to a NUL string specifies that the server should selec t    the access path. Support for accesspath is optional
NOTE: version 1 indicated that a NULL pointer would allow the server to pick the path however passing a NULL pointer will cause a fault in the proxy/stub code and thus is not allowed.

可以试试下面代码:(C#)

OPCITEMDEF[] Itemdefs = new OPCITEMDEF[1];

Itemdefs[0].szAccessPat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