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9-23):
本人有台TD1000变频器 模块炸,拆去模块后,直流供电但上电出现ER019 请问是哪里故障,与模块没装有关系吗? 望指点!!!

网友A:
模块装上去就OK了!

楼主:
陈兄: 先谢了,可空板测试运行至50HZ时,发现V相上下桥驱动电压都时正电压约为3.6V,其它相上下桥驱动电压相反,我已将V相驱动芯片及反相器换过,结果还是一样,我不敢上模块,请问问题出在在哪

网友B:
可能有光藕烧了

楼主:
多谢溶兄,是其它相光耦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