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干扰问题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3-09-23):
我用ACS400的变频器作了一个传动系统(控制柜),里面有仪表和PLC,怎样能减少变频器对仪表的干扰??

网友A(2003-05-15):
前面讲很多!!

网友B:
注意接地、动力信号线交叉布线、载波频率调整、使用交直流电抗器 有问题联系lihuifen2088@sohu.com

网友C:
PLC与仪表使用隔离电源

网友D(2003-06-24):
目前,我们也遇到干扰问题。工程为中央空调系统水泵变频调速.选用的是ABB的ACS601,两台变频器均出现同样现象。 干扰1:对PLC的模拟输出的干扰,在变频输出50Hz时,PLC输出为10.8v左右,输出信号不与变频器连接,正常,为10v。采用屏蔽线连接. 干扰2:对空调主机——远大直燃机的干扰,使远大直燃机燃烧器的火焰检测装置检测信号滞后,使主机点火失败,不能正常工作。 系统的控制电源已经装有隔离变压器。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根据变频器的资料,变频器入口已经有电抗器,但无滤波器,是否安装滤波器便能解决问题。

网友A:
变频器的选型也很重要!!一般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不是场效应管(K字头)的变频器的干扰会少一点!!

网友B:
1,PLC电源增加滤波器 2,所有控制线采用屏蔽线,远离变频器动力线 3,控制部分单独接地 4,安装滤波器(需增加成本)

网友E:
变频器的干扰是由它自身的特性决定的 干扰的途径主要有 1,通过空间, 可以用铁箱,铁板,搞定 2,通过控制线,可以并陶质小电容,串小电感, 3,通过电源,尤其是大功率的,谐波部分引起的电源畸变比重很大 有一台132kwHOLIP变频器用在平板机上,从315KVA的变压器接过来 开机时对触摸屏干扰,PLC输入继电器不停闪动,对PLC电源加阻容耦合好一点点,加隔离变压器又好一点点,最后在变频器输入输出电缆上加磁环后,撤下阻容,隔离变压器干扰完全没有

网友F:
"一般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不是场效应管(K字头)的变频器的干扰会少一点!!" 哈哈哈,大家快把自己的变频器换个开关管吧,就成了低干扰的变频器,那些又是研究布线,又是研究载波的,又是研究滤波的,还有结构设计的,都是徒劳啊,那些动辄比低档变频器贵一两倍两三倍的高档变频器也都是蒙人啊,! 原来都是要看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啊!!!!!!

网友G:
幽默!存在

网友H(2003-09-23):
最好从抗干扰入手,选用好的plc和仪表,根本可以抗干扰!我用s7-200plc自由通信口控制(modbus)14台acs600都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H:
我的联系办法:dongran_chen@21cn.com

网友H:
ACS600内置交流输入点抗器。

网友I(2009-02-10):
做这么多工程,就有一次水泵变频控制出现干扰的问题,那次是因为一个液位控制仪的屏蔽线没有一端接地。

网友J(2009-03-26):
变频器进出使用电抗,PLC与仪表使用隔离电源,隔离电源与变频器控制端子的电源等电势。

网友K:
plc要用金属屏蔽,并但独接地,如果不行,在上隔离变压器

网友L(2014-01-10):
传导性发射

1、使用RFI滤波器抑制高频干扰

2、对于动力电缆加装磁环共模滤波器、和差模滤波器

3、使用输出DU/DT电抗器

4、有再生回馈单元的使用LCL滤波器

辐射干扰

常用法拉第电笼方式

屏蔽

1、 屏蔽必须到有一个非涂漆的防腐蚀接触点,通过该点其他的金属铜排,柜门等等都与之连接。

2、 采用导电衬垫的非涂漆的金属与金属的连接应该广泛的应用

3、 使用非涂漆安装套件,保证良好接地,并保证所有的金属部分都 要接地,并形成一个单独的接地路径。

4、 在柜门处和盖子处使用导电衬垫。使用金属盖板将“肮脏”与“干净”部分隔离

5、壳体上的小孔要求最小

合理布线

1、对于动力电缆屏蔽层的高频接地可以使用特殊的高频电缆端子

2、 动力电缆屏蔽层的高频接地可以使用导电衬套 也就是360度接地

3、使用屏蔽的功率和控制电缆。

4、不允许电缆屏蔽层损坏

5、 在MHz范围内选择低阻抗的屏蔽连接

6、 功率和控制电缆分开布线

7、使用双绞线防止干扰

8、 如果必要,可以使用铁氧体磁环防止干扰

网友M:
看看手册吧,哪里介绍都挺全的

网友M:
注意接地、动力信号线交叉布线、载波频率调整

网友N(2016-09-21):
我也好想知道,好好学习

网友O(2016-11-17):
控制电源前端加隔离变压器或者滤波器,元器件和变频器保持一定距离,必要时用铝板隔开,

走线时,控制线和变频器的动力回路隔离开,尽量不要并行布置,控制电线和动力线需要交叉时,采用垂直交叉的方式。

变频器输出电缆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