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请教:如何将一个485输出扩成两个485输出

楼主(2003-09-23):
我现在碰到一个难题:唐山汇中的超声波流量计只有一个485输出,可接打印机,也可进计算机,但不能同时既接打印机又进计算机,但用户要求同时既接打印机又进计算机;现场工程有两个这种流量计,配接的打印机默认设备地址为65,但将两路485信号进计算机,必须具有不同的设备地址,计算机才能区分。 有没有这样的设备,可将一个485输出扩成两个485输出,输出信号相同,并具有两个地址码。 多谢了。

网友A:
www.rs232.net.cn resite-8521

网友B:
1. 不太能完全理解您的问题. 2. 485 网络, 是采用 Broadcast 的方式通信. 可以同时连接多个设配在网络上, 不需独立走线. 3. 485 网络上, 多是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 您的主控端为何? 4. 建议您, 由 PC 端主控, 轮流取得两个流量计的数据, 再由 PC 端发送给打印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现场情况是这样:两个流量计分别放在两个自来水厂,与PC有相当远的距离,采用无线数传的方式,PC采用组态软件获取数据,实时显示现场情况。打印机直接连接流量计的485口,若打印时,打印机(自带CPU,流量计的配件)是主控端,用户要求在现场打印(卖水计量标准)。现场还有其他许多设备,如明渠流量计、红润仪表等,全部采用无线数传的方式与PC通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到既可以打印,PC又能实时显示现场数据呢?

楼主:
若实现了一台流量计的485既接打印机又将数据发到计算机,还有新的问题:配接的打印机默认设备地址为65,这个我们不好更改;但将两路设备地址均为65的两路485数据传输到PC,PC显示数据又乱套了。 有没有这样的设备,可将一个485输出扩成两个独立的485输出,输出信号相同,但具有两个地址码,这样打印机作为主控端从地址为65的一路485请求数据,PC用组态软件从另一路485获取现场数据。 或者有什么简便的方式?请教各位专家了。

网友B:
1. 您可以考虑让打印机, 流量计及 PC 机全接在 RS-485 网络上. 由打印机主控询问, 流量计回答, 并由 PC 机作同步接收 (Monitor). 因为在 RS-485 网络上的通信是 Broadcast 的, 任何通信, 其它的设备都可以收到. 所以可以由 PC 机作数据的同步接收. 2. 可用不同的 COM port 来区分不同的数据来源. 也就是将数据分成二个 485 网络. COM1 来的是第一组数据, COM2 来的是第二组数据.

楼主:
谢谢。确实是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C:
西门子的RS485 REPEATER可将一路分成3路。售价大约RMB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