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大家?

楼主(2003-09-24):
我有一台安川的5.5KW的变频器(SERVOPACK SGDB-60VD),显示过流,但测量输入模块与输出模块都正常,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保护现象?谢谢!!!

网友A:
空载也跳吗?

楼主:
是的,空载也显示!我请"上海际成传动"不要以做广告的形式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B:
把923.929换掉.

楼主:
发现在REV.D0板上的ZD101的稳压二极管只有阻值147, 明天我换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