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

楼主(2003-09-24):
谁知道三菱PLC面板上的PROG-E(CPU-E)指示灯的功能,这台机子通电后PROG-E(CPU-E)指示灯先是闪烁,几分钟后常亮,不知是什么故障,如何修理。请大虾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首先检查你的程序有无问题,可能是计数器或者时间继电器没有设置,也可能回路不良,还可能是电池电压异常低下,还可能----

楼主:
那是诊断CPU的指示灯

网友B:
电池电量低或程序有错误。

网友C:
在gpp中的Diagnostics菜单下的PLC diagnostics直接能查到出错原因

网友D:
检查一下电池,是否插上了.

网友C:
如果是新机器,应该是后备电池没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