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嵌入式开发板选型请教??

楼主(2003-09-24):
我们的需求是: 软件环境:Embedded Linux 还需要支持液晶显示(提供液晶显示接口) 其他的数据采集卡由我们公司自己做。我们需要的是在开发板上通过串口对数据采集卡的数据进行控制。 还烦大侠介绍介绍,谢谢先!!!

网友A:
嵌入式的3.5寸,5.25寸,SOM模块都可以,数据控制软件需自己做。安勤(Evalue)有几款板子我们用过,性价比还可以,可以到www.evalue-tech.com.cn上看看,介绍一下南京安勤的联系方法,025-3308530-803,服务态度不错。

网友B:
你好! 关于嵌入式的产品这里我向你介绍一下我公司的产品:S698处理器为SPARC V8系列的32位RISC嵌入式处理器, 内嵌64位浮点运算器(FPU)。S698采用AMBA总线作为片内系统架构总线,片上各模块通过AMBA总线进行数据交换和通讯。AMBA总线配置了PCI总线接口、存储器总线接口、UART、定时器、中断管理器、I/O、看门狗、配置寄存器等,使得S698芯片的集成度和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S698处理器CPU内部指令实行单指令发射流水线,具备五级流水(PIPELINE)。S698处理器采用先进的时钟配置及管理机制以及低功耗优化设计。S698处理器具备硬实时处理能力,完全支持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S698处理器应用开发板的特色: ¨ 支持SPARC V8 32位S698处理器芯片,CPU时钟可达120 MHz ¨ 支持符合ANSI/IEEE 754 标准的64位浮点运算器(FPU) ¨ 配置PROM, SDRAM, SRAM等存储器 ¨ 板载8位PROM,容量高达为512K字节 ¨ 采用通用SDRAM内存条(SODIMM),容量高达为512M字节(512 MByte) ¨ 板载32位SRAM,容量高达为4M字节(二个BANK,每个BANK为2 MByte) ¨ 标准PCI驱动设计,配备2个PCI插座,遵守PCI 2.1规范,支持+5V 的PCI外设; ¨ 配置2个扩展连接器(P1-CON501, P2-CON502),将S698处理器的大部分信号连接到该扩展器上供用户二次开发使用; ¨ 配置专用串行接口(TAP口,COM3 – P503),支持运行于目标PC机的DSUMON及GDB调试器通过该口对S698 AMBA总线上的所有寄存器和外设进行的DSU调试模式在线调试; ¨ 配置专用串行接口(COM2-P502),支持运行于目标PC机的GDB调试器通过该口对开发板进行的DEBUG MONITOR调试模式在线调试; ¨ 配置COM1串行接口(COM1-P501),在所有调试模式下,支持S698处理器向目标PC机报告运行状态及信息,辅助用户进行实时调试; ¨ 在PROM中预装DEBUG MONITOR监控程序,支持DEBUG MONITOR调试模式在线调试; ¨ 配置BSP驱动,支持32位嵌入式硬实时操作系统(ORBITA EOS、RTEMS); ¨ 支持DSU调试模式和DEBUG MONITOR调试模式。 随同应用开发板,欧比特公司还提供了32位嵌入式操作系统 (ORBITA EOS)及运行于PC机的集成开发环境ORION。ORION集成开发环境工具齐全,功能强大,配置了DSUMON调试工具和DEBUG MONITOR调试工具以及GDB调试器。 DSUMON是ORION 3.0集成开发环境的标准配置调试工具软件,GDB调试器通过TAP口(DSU接口)对S698 AMBA总线上的所有寄存器和外设及其应用软件进行全方位的在线调试;DEBUG MONITOR是ORION 3.0提供的嵌入应用开发板PROM的调试监控器软件,GDB调试器通过串口COM2对S698处理器和开发板及其应用软件进行在线调试。 ORION集成开发环境界面友好,开发环境的功能及用户界面的风格同Visual Studio相似。利用此开发环境,用户不仅可以调试高层应用程序,还可以查看开发板内所有存储器资源及处理器的内部寄存器,更加方便嵌入式应用软件的开发。 S698应用开发板支持两种调试模式:DSU调试模式和DEBUG Monitor调试模式。前者为硬件方式的调试模式,后者为软件方式的调试模式。 为方便用户,欧比特公司还在PROM中预装DEBUG MONITOR监控程序。 S698处理器应用开发板由欧比特公司经验丰富的专业工程师设计的。其宗旨是在开发板上尽可能地 ¨ 充分展示SPARV V8系列32位S698处理器的功能和性能; ¨ 展现S698对于ORBITA EOS嵌入式操作系统和ORION集成开发环境的全面支持; ¨ 方便用户熟悉掌握S698处理器芯片及其应用开发板的功能; ¨ 方便用户熟悉掌握DSU调试模式和DEBUG Monitor调试模式; ¨ 方便用户掌握基于S698处理器芯片和嵌入式操作系统(ORBITA EOS)的应用开发。 2 应用开发板构成 S698处理器应用开发板由如下功能模块组成: ¨ S698处理器模块 ¨ CPU时钟晶振和PCI时钟晶振 ¨ 多时钟及倍频配置模块 ¨ 电源调理电路 ¨ 存储器模块包括SDRAM, SRAM和PROM等 ¨ TAP调试接口及串行通讯接口 ¨ PCI连接器 ¨ 处理器信号扩展连接器 ¨ 复位及状态指示 ¨ 硬件配置设置

网友C:
谢谢两位仁兄。不过怎么看不到相关的软件支持信息呢。还请告知。谢谢!

网友C:
再请问orbita 仁兄,怎么没留下联系方式或网站啊???

网友D:
您可以到www.icop.com.cn上去看看!

楼主:
你好,我有一款motorola 68vz328的扳子,已经嵌入uClinux2.4.20,可以拨号上网,FTP下载上传,提供24路I/O接口,标准触摸LCD屏接口 等,详情参见www.macroha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