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如何做触摸屏的应用软件?

楼主(2003-09-24):
我现在要做一套触摸屏的信息查询系统,只管软件,不用做硬件,我不知道用什么工具。 该查询系统的要求很简单:主要提供网页的静态连接,另外还要加一些动画、并提供必要的数据查询功能,但不需要连接internet或intranet什么的。 另外,要考虑和触摸屏的硬件的配套什么的吗? 高手,请问用什么工具组合能比较省心地把这个系统开发出来。另外,在开发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2003-08-20):
可以使用CE.net版的组态王。

网友B:
有许多基于PC的开发套件。 建议您不要使用嵌入式系统来做您的系统,也不要选择CE.NET,虽然我是昆仑通态嵌入式系统产品经理。 MCGSLCB@2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