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什么是工控机,它和计算机有没有区别?

楼主(2003-09-24):
什么是工控机,它和计算机有没有区别?

网友A:
工控机应该比较适合用於不良的工作环境. 例: 干扰强, 高温, 访度高... 等. 但各厂家作的工控机是否有此质量, 又是另一个议题.

网友B:
工控机的扩充槽多一些。

网友C:
工控机就是能够适应工业控制应用现场的控制要求的计算机啦,他的设计是根据工业控制的特点来的,一般的商用计算机是很难适应工业现场的需要的,比如工业控制中的总线有ISA PCI 等等总线的要求的,而一般计算机只是能够用于办公自动化就行了,再说工业中还要复杂的科学计算的,这些商用计算机很难满足工业应用现场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