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继电器输出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3-09-24):
有没有哪位工程师使用过继电器输出模块,性能怎么样,使用中有哪些地方是应该注意的,有哪些弊端,它的触点容量怎么考虑?请使用过的高工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是不是没人使用过这个模块呢,那看来是很不好用了啊!

网友A:
继电器模块很多,如研华的ADAM-4060。有几个参数值得注意:一是触点容量,也就是额定电压下,能允许的电流大小。另外就是动作时间比较重要

楼主:
动作时间是个怎么样的概念?是指哪个动作时间呢? 还有关于触点容量我看有很多模块都有两个额定电压,125V和250V,那是不是直接把220V的电压接到模块上都没有问题呢?是不是加个中间继电器应该是很保险的一种做法呢??

网友B:
这样的模块泓格有20多种。Relay SST 等等种类。 可以参考: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7000_index_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