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请问定时器芯片

楼主(2003-09-24):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定时器芯片推介?最好是多功能的,如带看门狗、eeprom等。

网友A(2007-09-21):
采用CX1131 诚芯牌 才0.20元 一个 无其它围 元件 超简单
我有图纸 技术交流QQ509753923 邦定 工程师

网友B:
找深圳天潼。

网友C:
深圳天潼微电子有限公司
http://www.teletron-asic.com.cn/functions.htm
定时/计数器
TEC9328
四位十进制可预置定时/计数器电路。加法计数,LED显示,带锁存,可多片级联使用。
TEC9410
四位十进制可预置定时/计数器电路。减法计数,LED显示,可多片级联使用。
TEC8445
定时器电路。加电开始计时,可守时0.1秒至几十小时,当定时时间到时输出控制信号。
TEC9952
四位可编程定时器电路。从0.01秒到1分,七种时基选择。具有控制输出端和BCD码输出。可加一片CD4511扩展成LED显示系统。
TEC9953
六位十进制可预置定时/计数器电路。加法计数,LCD显示,用于要求低功耗定时/计数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