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下的程序改到Linux下不能使用

楼主(2003-09-24):
我在DOS下以直接读写端口的方式使用研祥的PCL818L,可以正常采集模拟量数据,但是我把这个程序作了相应的修改移植到Linux中,程序就没有响应了,我给了触发信号之后,A/D转换完成标志位一直没有置0。 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或是给一些建议。谢谢!

网友A(2003-08-11):
你需要写一个核心模块才能在linux下操作端口,因为应用是不能直接读些端口的。

网友B:
带有21H中断(DOS系统中断)的应用程序无法移植到linux中,除非你在linux中重做一个21H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