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流量测量的问题

楼主(2003-09-24):
请教一个流量测量的问题: 管径4.5米的烟气管道的流量测量采用 那种流量计好?精度如何?

网友A(2002-07-06):
我单位的绕流式流量计可以测量。 原理是在管道内插入一个挡板,通过测量挡板前后的压差获得流量。 该流量计灵敏度较高,可以测得较低的流速。且耐高温,耐粉尘。 在垃圾焚烧站有成功的运用经历。 精度一般可以达到2%左右。 你可以联系我 0510-3191430 徐砺 www.sensorok.com

网友B(2002-08-29):
采用阿牛巴流量计测量大管道流量是较常选用的一种方式,在大型钢铁厂都有成功运用! 可以来电:13825091508

网友A(2002-11-22):
你可以采用机翼测风装置,阿牛巴,双重文丘里管等。 你可以联系我: 电话:0510-6114330 传真:0510-6111779 联系人:赵建东

网友C:
用差压传感器,整样测流量啊!!

网友D(2003-09-20):
请教各路高手一个流量测量的问题:如何测量煤粉在管道内的流量,采用何种流量计。

网友D:
请教各路高手一个流量测量的问题:如何测量煤粉的流量,管道直径为22,采用何种流量计。

网友A:
采用匀速管(国产)加差压别送器(横和)。

网友A:
北京航天十一所(专门搞锅炉控制的)有,具体自己去想办法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