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器问题!

楼主(2003-09-24):
西门子1PH7131-2JF00-0BA0电机,用运动控制器(6SE7022-7EP50-C13+G91+F01)的F01技术实现位置控制,即钢板的定长剪切,当剪切2.0mm以下的钢板时,定长很准,可是偶尔控制器会出现A140报警,剪厚板时几乎每剪切一块儿板都会有报警,如果低速(额定转速为1750转,速度设定到1000转左右)运行,报警频率会下降一些,请问是参数设置不对(机械参数,控制参数等)还是电机功率不够?

网友A:
应该是功率不够。

网友B(2008-05-12):
我以前在制管线上也碰到过,换电机吧

网友C:
先将MD15(即U501.15)改大一些,试试看,不行的话再将速度、位置增益和积分时间调调看(参数是P235、P240、P204和P206)。

网友D:
哦!你的电机应该是直流电机,。不知道它调速的时候,低速的时用到是电压调速、高速的时候是不是弱磁调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个人认为你弱磁优化没有优化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