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研华板卡的测试

楼主(2003-09-24):
小弟第一次用采集板卡,虽然有板卡的测试程序,但由于没有说明书,所以现在还无法下手.不知道如何测试,希望大虾指导.谢谢

网友A(2003-05-05):
艾雷斯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有一款叫DAC-7112DG,非常不错,性价比非常震撼,比研华的采集卡功能还强大。023-68572741

网友B(2003-07-03):
什么型号的?

网友C:
泓格也有提供很多好用的 AD/DA, DI/DO, Timer/Counter... 板卡.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card_index_c.htm 也提供 VB/VC/Delphi/BCB 等例程. 各位也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D:
如果你在研华正式渠道采购的,肯定有详细说明和全面服务。028-85450198-185

网友E:
TERRY: 你可以从网上下载: www.advantech.com.cn将驱动,例程和手册全部下载.阅读一下即可. 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研华工程师.010-62984346-2

网友F(2005-11-03):
可以安装好研华的DEVICEMANGER程序,然后安装好你买的板卡驱动,通过ADVANTEH 的DEVIEMGR 软件设置好参数,然后单击TEST就可以测试你的板卡了,有问题可发zxjian97@citiz.net

网友G(2008-06-06):
同意4楼5楼的观点,研华正式渠道购买的,说明书肯定是应该有的,另外你可以到研华论坛上去找找。

网友H(2009-02-26):
需要可以联系我。
电话:021-54500169转808
我公司网址:www.commell-sy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