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变频器对单片机的干扰?

楼主(2003-09-24):
一个单片机系统控制多台变频器,如何解决变频器对单片机的干扰?

楼主(2002-10-15):
干扰主要有两部分,电磁干扰与谐波干扰,重点还是要对付谐波干扰,可在直流电源上下点工夫

楼主(2003-01-08):
可以用我的配电器解决。回 cangsong@up369.com

网友A(2003-03-06):
单片机加上金属外壳并良好接地(安全地)用以屏蔽电磁干扰。 关于谐波干扰可采用多种方式:隔离变压器、电源滤波器、使用开关电源、增加高频旁路电容,尤其是在单片机最近的Vcc与GND之间的高频旁路电容不能少等。

网友B:
两者不要共地,单片机接一个可靠大地!

网友C(2003-07-24):
电源!电源!纯净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