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选型求教

楼主(2003-09-24):
我有个问题,有那种三菱变频器最适合控制3KW的变频调速电机,要求能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将高速运转的电机降到其额定转速的十分之一.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三菱呢?随便什么变频器加制动电阻不就好了吗

网友B:
推荐A540,内置制动电阻。如果负载大的话,外置一个较大的电阻

网友C:
不怕价格贵当然是选A240四象限回馈,省电又省事,连电阻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