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PKW处理是啥意思???

楼主(2003-09-24):
还有串口PZD处理???

网友A(2003-06-19):
我在西门子变频器见到过PKW,PZD,是有关控制字和过程数据的。

网友B:
你在哪看到的这句话,断章取意如何好解释。 PKW是西门子变频器通讯电文中的参数 PZD是过程数据 另外西门变频的通讯可以通过Profibus,RS232,等多种形式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