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接线

楼主(2003-09-24):
请问三菱变频器现由外部控制,一个加速按钮一个减速按钮,每按一下按钮频率就增加一点点或减少一点点,手松开后频率要保持(自锁),不能恢复到零,请问在控制端子怎么接线,哪些参数要设置?

网友A:
我没说明书 如有UP/DOW功能可能可以实现

网友B:
没有这接法!用多圈电位器!!或把面板拉出来!!

网友C:
三菱FR-E500系列有遥控设定的功能,我没用过,但向你所要求的,PR59=1或2(1有记忆,2无记忆),RL端子为清零,RM为加速,RH为减速,你可试一试. 我处也有此功能地变频器或辅助控制器,如需要跟我联系:0574-63613012

网友D:
使用参数Pr59 Pr59=1 或Pr59=2(停电时可以记忆当时频率),此时RH,RM,RL自动被定义为RH,RM和RL STF置ON后,按 RH为加速,RM为减速,RL为清除 设定频率变化快慢有Pr44(增加),45(减少)决定

网友E:
这问题VACON变频器以电机电位器方式只正常接线就可以解决。 方法是选对应用宏 P2.2。1设为13 P2.2。2设为13 通过点动数控输入1和2就可以达到升降和保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