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我们选什么样的系统

楼主(2003-09-24):
我们要开发一个产品,需要选型硬件,请大家帮个忙推荐您们认为性能价格比最好的产品,我们的产品要求如下: 1。网络通讯满足上位机设置参数(至少以太,标准越多越好,速度越快越好) 2。智能高速脉冲输出(HSO)(光耦输出、不小于100KHz、6路) 3。较多的三角函数运算 4。可以更换数据存储芯片(64-128KEPROM) 5。数据输入(数字键盘及几个功能键即可) 6。液晶显示(6英寸即可) 7。外部中断输入口 要求体积越小越好。请您告知大概的价格和厂家的联系方法,谢谢!

网友A(2003-05-08):
不知用我公司的有一款能否适合你 功能: 1 INTEL 386-EX33CUP处理器 2,储存容量,256KREM(放数据),256EPROM(放用户程序) 3,有10个IO键盘可输入 4,一个RS232(提供程序可与PC232口上下开发用户程序) 5,一个RS422,RS485口 6,可支持液晶,多种尺寸的型号 具体要求也可定制 再细节的问题请来电 010-62623147 13911520032 张先生

网友B:
艾雷斯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PC总线,PC/104和欧96总线智能化系统设备平台和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公司 欢迎致电到021-62787179-8003联系人:洪先生 或EMAIL到:hongbaochi@163.com 或上网:www.industrialac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