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变频器做探尺?(ATV58)

楼主(2003-09-24):
我在做一个项目,变频器做高炉的探尺。问题是:用衡力矩放重锤(重锤是一个铁砣,用钢绳缠绕在连接电极的转盘上,通过测量转盘的圈数即知道了放下多少钢绳,也就知道了料层有多深),重锤会加速下落,我如何能使重锤匀速下降。 说明一点,放重锤时是将电机的力矩输出限制在小于重锤的重量,使重锤的重力能克服电机的转动力矩而下降。 我用的是施耐德ATV58变频器。 谢谢!

网友A(2003-05-08):
请问有没有使用模拟量扩展板

楼主:
没有扩展板。我猜想你是让我做力矩反馈。但我有MB+通讯卡,我在试图通过MB+修改力矩限制。但还没写成。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恒力矩来放重锤?用速度控制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加速度的话就不能计算圈数吗?如果不是在几拾米以上的话,这并不是个较好的办法。

楼主:
恒力矩放重锤是为了方便的跟随料层下降,给变频器设定的力矩小于锤子重量,当锤子接触到料层即不放绳子,料层下降,在锤子的重力影响下又放绳子,只是第一次从炉顶往下放时,因为往下放十几米重力加速度使得锤子下降的速度十分快。 加速度下降十几米,最后的惯性把钢丝绳弄乱了,下次再提起时需要先整理绳子。

网友B:
我认为可以这样,不知行否? 加一合适的弹簧,接一限位开关,开始下降时,锤子重量压迫弹簧使限位开关动作,变频作速度控制,当锤子接触到料层后,弹簧复位,限位开关断开,变频作力矩控制,然后用一回路断开限位开关,使变频保持作力矩控制。

楼主:
你的方法很好。但不想改变机械,仅仅想在变频器上解决。

网友B:
还可把变频的输出频率在模拟量输出口输出,并加到力拒输入口,调节好输出的比例系数,使输出频率到你希望值时,变频转矩与你载荷转矩相等,应该可以了。

网友B:
另外我想问,施耐德ATV58变频器在做力矩控制时需要速度反馈吗?

网友A:
你修改是TL1还是TL2

网友A:
你要选择合适的反馈量,可能还要经过PLC运算

网友C:
在冶金行业的炼铁高炉上,卸料小车/探尺.一般用直流机,现用变频的有了.力矩和制动!

楼主:
我修改的是TL2 ,但不是修改是预先设定。我是预先在TL2中设定一个力矩限制,放尺时通过LI2激活力矩限制,提尺时禁止力矩限制。我的难处就是我不知道马达运行中如何修改TL1,或TL2。您一定知道,仅仅预置一个力矩限制结果一定是开始慢,后来快。用反馈,用PLC都可以,只要能实现力矩连续修改。 TO 紫太阳:放尺时没有输出频率。

网友B:
TO plc1234 即使你使用的是力矩控制,没有指令速度输入,但一定有速度输出,没有速度量,变频器是没法做到力矩控制的。对ATV58我不太了解,我用过安川G5,在力矩控制状态是有内部速度输出的,而且该输出量与电机的实际速度完全一致,你不妨试试。

网友A:
没有输出频率 ? 变频器是什么状态,

楼主:
放尺时,重锤的重力克服了变频器给电机的正转力矩使得电机反转。变频器上看到的频率大约1HZ。

楼主:
我今天作出来了! 我可以修改力矩了 。 原来他的W58 可以MOTOR RUNING时修改力矩限制。我下面需要有一个速度与力矩的公式,写个PLC程序,就有希望了。 那为知道PID行吗?

网友A:
我做过用模拟量扩展板作力矩限定 是修改TLI 通过AI3 不一定用PID 关键是选好反馈的量 是功率转矩 电流还是输出频率 要看你试出你在重锤下降时随着下降速度的下降,变频器中输出的参数有相应变化的参数,以及规律,注意变频器输出值有可能不是实际值

楼主:
你为什么不用码盘来测速,用测的的速度作反馈。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ATV 58 只允许用一块扩展板

楼主:
不用再加扩展板啊。码盘脉冲直接进PLC (反正你测长也要高速计数器)加点程序出来个速度,用速度控制摸出。如何?

楼主:
kkk111:还有何高见?

网友D:
你既然使用ATV58中的恒力矩应用,就不能使用PI功能,因为只有在可变力矩中才可以看到PI.另外,ATV58不是有模拟输出电机力矩的功能吗?你不能用吗?

网友A:
你说放尺时电机反转,速度与转矩之间的关系你也得知道,我劝你先做一下下降时的转速反馈记录,再做下一步工作。

网友B:
如果有速度反馈,又有PLC,何不由PLC测速度,输出一个PWM信号,用一简单滤波,送到变频的力矩输入口?反向速度越大,力矩越大,就可以稳速了。

网友B:
如果有速度反馈,又有PLC ,为何不把速度信号接到PLC,然后以PWM形式输出,加一简单滤波就可接到变频的力矩输入口,速度越高,力矩也就越大,就能稳速,哎!如果是616G5,实在是没有这么麻烦!

楼主:
TO:紫太阳: 你说的对,我准备将速度信号由PLC算出来,再算出合适的力矩限制由MODBUS PLUS网络写给变频器。一点都不复杂,只不过速度和力矩的关系需要调试时试验。

网友B:
你安装有旋转编码器吗?如果不装,ATV58能否做转矩控制?对ATV58我不太了解。

楼主:
不装编码器也可以力矩控制,只不过没有速度反馈。

楼主:
大家还有兴趣讨论吗?

网友B:
还要讨论什么?

网友E(2003-09-23):
现在搞定了吗?若还没有,请与13901190346联系,他有交流探尺的专利,号码是ZL 02 2 32545.X.名称是"自稳速探尺"

网友F:
我总觉得施耐德的变频器总线控制上会有问题, 因为代码编程方式有点费力。我要设个参数较难。 VACON等同为欧洲品牌,采取编码方式作参数名就好多了。 这可能与TE只是施公司外购的 一个品牌,缺乏长足的发展有关。 投资公司总是急功近利的! 没办法,还是有人爱它。

网友G(2005-01-31):
探尺接触料面后加一个反馈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