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与s7-300通讯

楼主(2003-09-24):
欲通过s_7(DDE)建立Fix与西门子s7-300 PLC的通讯、网卡CP5613(Profibus总线),对网卡进行设置(在Coml s7中进行),生成一*.ldb文件(能够肯定设置是正确的),然后进入SET PG/PC,根据经验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最后进入s_7(DDE),输入一Device Name后,根据提示应当会自动出现Communication Processor及VFD Name,但实际上未出现这些,因此DDE设置是不正确的,通讯不能建立。恳请哪位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e-mail:groad@21cn.com

网友A(2001-06-07):
建议试一试以下办法: 将FIX安装到NT系统下,运行DDESHARE建立与s_7(dde)之间的动态数据交换的格式和通道,详细的操作见FIX操作手册《高级工具》。

楼主(2002-03-22):
请您与010 - 62581235 ,82624582 联系 有成功经验

楼主:
水晶报表价格太高。IFIX报表功能本身就不太好。我公司有现成报表软件。010-62581235,010-82624582,MR.LEE

楼主(2003-04-19):
请问楼上兄弟:贵公司报表软件有没有组态功能??? demo????有???? mailto: ccl_nj@hotmail.com

网友B(2003-09-24):
一楼可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