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传动输出过压

楼主(2003-09-24):
ABB dcs600(直流传动),380V电机. 当给定最大时候,输出用万用表测是470V(电网是380V),怎么回事?(而且电网电压的显示也不对,是320v)

网友A:
这有什么起奇怪的,三相全波整流后输出直流电压=1.35*线电压=380*1.35=513V

楼主:
那是最大电压输出,触发角为0的时候. 直流传动是要调压的.不是变频器. 参数中的电机额定值都设好了,那么给定额定速度时就应该输出额定电压.

楼主:
我说的给定最大是指给定额定速度.

网友A:
这有两种可能:1你设定的额定电压不对或驱动器坏了;2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