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如何在QNX里面安装光驱?

楼主(2003-09-24):
我安装了QNX,想安装C++编译环境,可是发现没有找到光驱。 怎么办?在fs里面只有硬盘的分区,在/dev里面无法找到类似光驱的设备。 mount也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2003-01-06):
不知道你安装的版本号是多少。一般在安装的过程中,它会检测出光驱。并直接在根目录下有cd项。你说由fs目录应为6。x版本。可重新安装硬件。说明中有详细介绍。也可再initsystem中添加硬件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