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系统谁做过?

楼主(2003-09-24):
现在恒压供水都是用一个变频器与一个PLC组成一个系统,有没有谁用过PC机加上数据采集然后PC同变频器通信,调节压力,PC通过I/O实行其它泵的开与关.好处是:比用PLC方便,可记录各种数据,灵活.如有兴趣的一起交流与合作!!!

楼主(2002-11-05):
也可这样:变频器与压力传感器组成一个恒压供水系统,PC机同变频器通信,读出其的转速,电流,压力,然后用PC控其它的泵,这也可以吧?

楼主:
您这个方式在目前的恒压变频供水装置中使用非常普遍。 我们MCGS与鞍山环保电力设备厂在这方面已经合作多次,基本情况为:西门子S7200PLC+西门子440变频器+MCGS组态软件+IPC+MODEM ;这样可以实现远程对该装置的监测与控制,非常简单方便,造价也非常低廉。如有兴趣可以来电讨论交流,电话:010-62979682-217

网友A:
你要考虑板卡的抗干扰能力和带载能力。 实际使用效果不理想的,变频器的电磁干扰较大。

楼主:
我这个方案没有使用板卡。我们的系统实际使用效果非常好!

网友A:
这个系统的好坏与使用啥组态软件关系不大。 我说的是使用软逻辑软件实现。

网友B:
还是用嵌入式工业控制,可无限扩展升级,并且实时控制,这样即省成本又功能强大。

网友C:
直接用PC控制功耗大,如遇死机或网络故障,系统很容易瘫痪。非常简单实用的方法是PC+监控软件+简易型plc+压力传感器+变频器,PC平时可监控系统运行,采集运行数据,也可强制水泵运行,但一般情况下,系统由PLC控制,当变频器发生故障时,自动转为工频运行。PC发生故障不影响系统运行。监控软件免费提供,PLC负责控制和数据采集,只有一千多元,相当经济实用的控制方式。

网友D(2002-12-06):
监控软件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