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液晶点亮

楼主(2003-09-24):
我用SHARP64P83L的液晶模块,使用启东星研仿真器(80C196KB仿真头)和清华蓬远的QPYD02控制板。现在将P3口作为数据口,P4.7作为A15,P4.0作为A8,写数据和读数据都是直接用读写信号。可是一直无法将液晶点亮。清华蓬远用的是8051的说明书,他们也始终无法找到问题。请教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来信必复

网友A(2002-11-25):
SHARP64P83L是EL的还是TFT的?我没找到有关的资料 QPYD02用的什么控制芯片?

网友B:
1.确定你的硬件电路和时序没有问题,注意大都数LCD都是motorola时序 2.确定你的LCD已正确复位 3.确定你的负电压已经接上 4.确定你已经写了开显示命令 如果以上都正确,那就是你的LCD有问题

楼主:
我想是什么控制新片不重要,我用的是黑白的 谢谢两位 特别是HUSHO的多多费心 现在可能是QPYD02半不好,我现在也正在设计单片机, 小弟从来没有作过硬件,两位可否可否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