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T系统自动启动的设置

楼主(2003-09-24):
进入NT桌面,点击“开始”菜单,进入“运行”,键入“regedit”,进入“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在该项目下,新建两个字符串,分别是“autoadminlogon”它的值为“1”,“defaultpassword”,它的值为NT系统的密码,例如NT的密码是“123”,那么“defaultpassword”的值便是“123”。再双击“userinit”,将键值“userinit”替为“d:\mcgs\program\mcgsrun.exe d:\mcgs\work\XX.mcg”.

网友A(2002-09-17):
你讲的自动启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自动启动:开机直接运行您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