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远距离数据采集的方案

楼主(2003-09-24):
方案1: 采用无线设备实时传输数据:这种方案需要在每一个下位设备上均加无线装置,在服务器端需要加一套全向接收装置.使用这种方案可以采用无线TCP/IP设备,或者无线电台设备. l.无线TCP/IP设备:下位机可以安装PC机+MCGS通用版组态软件, MCGS组态软件通过PC计算机的串口和现场设备进行通讯,并且在本下位站进行数据的存储,可以实现实时数据,曲线和报表,然后通过无线通讯设备将数据实时的传送到服务器.该方案的优点可以实现服务器实时接收下位30个站点的现场实时数据,便于数据的存储.但是该方案在每一个下位机需要安装:PC机+MCGS组态软件+无线通讯设备. 2.无线TCP/IP设备:该方案中可以不用安装下位PC+MCGS组态软件,具体的实现方式是下位智能仪表直接接类似研华4520的设备,它可以直接接485/232信号,然后将其转化为TCP/IP信号,传至远方接收设备,这样服务器端就可以接收数据. 3.无线电台设备:类似以上两种,但无线电台设备的硬件价格比无线TCP/IP便宜,但它需要向无委会申请信号波段. 4.无线TCP/IP设备可以实现点对多点的传输,这样在服务器端可以只安装有一套无线设备,但每个下位计量站点需装有一套无线设备. 方案2: 通过电话线进行拨号串送数据,它的实现方式也有以下两种: 1.电话拨号:可以在下位站点安装有:PC机+MCGS组态软件+MODEM,可以通过服务器的拨号来采集数据,这样可以在下位PC机中,保存数据,服务器上可以得到连续的现场数据. 2.电话拨号:可以在下位站点直接将MODEM接在智能仪表上,并且通过服务器拨号来采集现场智能仪表的实时数据.这种方式现场不能保存数据,并且服务器只能得到下位计量站点的部分数据. 3.以上两种方式受限于MDOEM传送的点对点方式,我认为可行的方式是:服务器端可以装3至4条电话线(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更多),服务器端可以装3至4台MODEM,这几条电话线可以同时对下位设备(可以不用安装PC计算机+MCGS组态软件,这样可以节约成本,但是数据不是连续的)进行拨号,分别采集数据,这样可以节约时间,但数据是间断的. 4.在服务器端是要装有组态软件的,可以选择装有MCGS通用版或者是MCGS网络版.他们的区别是:通用版只能在服务器单机上显示,要想看到数据只能到服务器端来看,而网络版软件可以实现通用版的功能,另外它还可以允许其他在局域网中的计算机通过IE浏览器进行数据的共享. 一、天津铁路水塔项目电台通讯试验报告 1.1 目的 该项目中现场采集计算机(MCGS通用版本)与系统服务器(MCGSWWW版本)之间由于距离较远,无法直接连线进行通讯实现数据交换,因此,拟采用通过计算机串行端口使用无线数传电台,通过电台中介方式来实现远距离数据交换,本试验就是在实验室条件下验证此模式的可行性。 1.2 使用设备 1.2.1 硬件: 计算机两台,友讯达电台两台(FC—201A/B各一台,功率:5W/25W,信道1,频率220Mhz等),新星AC/DC电源(直流12V9A)两台,RS232通讯线两根,电源线两根,导线若干等。 1.2.2 软件: WINDOWS NT系统,MCGS通用版软件。 1.3 试验经过 1.3.1 准备 正确连接试验系统,观察电源及电台信号等是否点亮。千万不能将导线接错,避免烧坏电台。 1.3.2 组态 在其中一台PC上运行MCGS组态环境,进入设备窗口,选择“低速网络:MOXA 设备” 及“网络数据同步”,如下设置:

同样在另一台PC上也做同样如上设置组态,个别参数做相应修改。 1.3.3 调试 首先,在有线直接RS-232连接下进行调试直至收发成功。接着再连接电台,电台通讯参数:1200BPS、8、1、偶校验。然后做收发测试,直到电台通讯成功,不断调整天线接口(由于通讯连接线较短)以减少对计算机显示器的干扰。通讯测试成功后,在MCGS中连接模拟设备连接多路数据,在“网络数据同步”中作如下设置,并组态工程继续试验数据通讯交换情况。 另一台计算机也做同样设置并组态工程。

1.运行所组态的工程,继续观察考核工程运行情况。 2.在串口设备使用上,MCGS可提供的串口设备有很多,之所以选择“低速网络MOXA”,是因为在众多的串口设备中,只有“低速网络MOXA”可以挂接网络子设备,而两个计算机之间的通讯必须要通过网络设备来进行数据的传输。 3.本测试中,电台数据交换采用透明数据传输模式。 4.对串口设备的波特率的设定一般情况下和通讯介质的信号传输速率有关,友讯达电台默认的空中传输速率为1200BPS,而把串口波特率设置和通讯电台空中波特率一致是解决数据流控制的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4.以上试验方式是在半双工工作模式下的试验。 二、结论: 通讯试验成功。由于没有架设天线系统,远距离和可靠性需要现场做进一步的试验来验证。但这种模式是可行的。 三、补充: 以上模式仅为点对点模式,但实际现场将为一点对多点模式,上述方法的可行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试验论证,或者说在一点对多点模式下究竟怎样实现数传电台之间的大数据可靠交换还需进一步探讨试验论证。

网友A(2002-09-06):
请问这种无线电台传输方式与卫星远传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