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问题??HELP

楼主(2003-09-24):
嵌入式的主板,比如说带LCD接口的,能不能接一般的LCD显示器,就是那种小的,128X64点阵的!

网友A(2002-08-01):
英创的386EX嵌入式网络模块就可以直接去接,如NETBOX、NB200、NB104都直接带这种接口,并直接支持这种小液晶,你提到的128*64点阵的,比较典型的就是T6963C和HD61202这两种控制器的,英创都可支持。 英创网站 http://www.emtronixin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