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express版本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3-09-24):
我在共控网下再了最新NI LabVIEW 7 Express评估版软件(1)(2)(3)(4)(5)五个压缩包,每个压缩包中的文件名字都一样,解压后产生五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中的文件名称都一样,都有SETUP.EXE文件,可是不能安装,请问,有没有人用过,请告之安装步骤和方法。

网友A:
不要用评估版,好像工控上下载的东西都那样,换个地方下吧

网友B:
下载到同一个目录下后,执行第一部分的解压缩程序,后面几部分好像可以自动解压(或手工解压),然后执行安装,之后提示还要找个什么东西,搞忘了,你试试看吧,

网友C(2004-03-30):
下载后,用自动解压,如果手动解压就使用缺省的目录。然后就装吧 。30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