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帮助!

楼主(2003-09-24):
我公司有一台电梯,日本安川616G5变频器15KW驱动11KW的电机。运行以来,随机出现死机现象,有时一天两三次,有时几天一次。出现故障时,变频器报警“Ground Fault” 接地故障。用摇表检测电机的绕组对地绝缘和相间绝缘都在50兆欧以上,从变频器到电机的配线也无破损。不知是否是变频器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潘峰

网友A(2003-08-12):
我曾今帮朋友修过一次电梯用日本安川616G5变频器。结果发现问题是控制板和端子板上的接地端烧坏了。其他都是好的。他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烧前变频器用了一年。 我建议看一下控制板的接地方法对吗?

网友B(2003-09-24):
无锡市建筑路58号日进技术发展公司   本公司从90年从事变频器维修,拥有无锡及周遍地区90%的维修业务。有事请0510-8867261/13023318068

网友C:
换一下电机线,如果不行的话那可能是模块驱动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