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工作在V/F状态,当在回馈制动时,降低变频器的输入电压,会有什么结果?正常的保护不考虑。

楼主(2003-09-24):
(无正文)

网友A(2002-12-24):
请讲具体些

楼主:
如果电机初于回亏制动状态,人为地降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其结果会。。。。?

网友B:
如果,变频不带制动单元,看降低输出电压的起始点和降低的幅度,以及降低的时间,如果恰到好处,变频器不会过压保护,但大多数会过压保护。我遇到过类式的问题,关建是负载的性质决定。 如果带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则变频器正常工作。

楼主:
会过压吗?好象不会。降低了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降低输出频率应该不同啊,我认为只是制动转矩减少而已。请教高手!!!

网友C:
你开始说的是输入电压,然后改为输出电压。输出电压怎样人为调?

楼主:
是我搞错了!只是想从技术上讨论一下,当改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网友D:
降低变频器的输入电太多,输入故障。 完全不能这样做,你这种方法不能实现,

楼主:
to 菜xiao: 不是降低变频的输入,是输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网友B:
紫太阳: 我有实列证明我的观点。对回馈制动状态降低变频的输出电压就过压保护。降低电压时,如果没有制动单元,变频降低电压仍在输出能量,回亏制动时的能量又反馈至直流母排上,能不过压吗?变频放电都来不及还考虑有时间降低变频的输出电压吗?这样厂家也不会考虑制动单元增加成本了,干脆软件做上这个模块功能就行了? 我在油田上用油输出泵改造时,就遇到这种情况,当时没有选用带制动单元的变频,结果每次到加油完毕就过压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提前降低输出电压都来不及,一样过压保护,只不过冲击比前面小一点罢了。

楼主:
谢ZZ: 实际上我不是讨论的一个通用变频器的应用问题,而是想聊聊在某种状态下变频的情况。

楼主:
to zz: 你所谈的直流过压可能是这样造成的,在回馈状态下,如果降低变频的输出电压,制动力矩会降低,电机会提速,反电势增加,所以直流母线电压上升。 我所要问的是:1。降低输出电压后,制动力矩会降低吗? 2。由于降低了输出电压,相当于降低了激磁 电压,虽然速度增加了,反电势会增加吗?

网友E:
V/F控制降低V则特性变软。重载会堵转,大电流通过电机,变频器泵升电压变大

网友F:
看了大家的帖子,有点感想,不知对否,供讨论: 1、回馈制动时,变频器是吸收能量而不是输出能量,此时电动机的反电势高于变频器母线电压,如果母线电压不能及时放掉(取决电机的机械能量和变频器直流环节储能容量),变频器肯定报过压。 2、逆变器部分PWM波不能降低由母线电压决定的幅值,所谓降低输出电压就是减少IGBT的导通时间。对于回馈状态就是减缓电机向母线输入能量的速度,从理论上看就是减小了制动力矩,延缓了直流母线过压的动作时间。极端的例子就是IGBT导通时间为0,即封锁,此时自由停车。 3、紫太阳说的“激磁电压”是电动状态的概念,回馈时的激磁电压由反电势提供。

楼主:
搞了这么久,才有人谈正题! TO MXD513: 第一条我同意; 第二条不同意,在回馈状态,电机给母线的电压不是由IGBT的正向道通决定,而是通过IGBT的反并联二极管送到直流母线的。开关IGBT对反并联二极管是不起作用的。 第三条我不明白,转子的反电势如何建立主磁通?所以我认为也是错的。 请高手发言!!!VCPLUS在吗?

网友G:
电机制动时,降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分两种情况: 1、变频器输出频率和电压均按照正常的v/f关系降低; 2、变频器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降低时电压降低的程度比1的情况还要低。 对于1种情况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会升高,升高的程度与电机负载的惯性有关,即电机发电的多少有关。另外,电机发电能量应该是由IGBT的续流二极管整流回直流母线的,对于说IGBT仍在发电压脉冲, 即建立电机的同步磁场。 对于2种情况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相对于1来说会低一些,但是电压仍会升高,不过电机的制动时间会变长,因为电机的制动力矩便小了 另外与1可能不同的是电机的发电效率会变低。

楼主:
谢谢 行走江湖! 我同你观点一样,只是证实一下。

网友H:
希望大家能多一点这样的讨论,让所有人都有所收益,而少点卖广告。

网友I(2003-05-06):
请教各位有关电机用于放卷的工况

网友J(2003-07-26):
1, 计算 制动电阻欧姆=700/电机千瓦数(380 系列 100%制动力矩) 电阻功率=电机千瓦数*10%--15% 2,制动单元 500 元起 加能电子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还有回馈制动单元4200元18-55 千瓦

网友J:
1,再生电能产生是由于电动机工作在发电状态:电机转速大于变频器输出转速。与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压没有直接关系,和v/f设定基本无关。 和IGBT的开关状态无关。 此时,功率因素为负,电流电压方向相反。 2,要保证变频器正常工作,唯一方法是消耗再生电能,或者把变频器和 电机脱开开(有的负载如回转窑用脱开发式最安全。)

网友K(2003-09-20):
请问德国lauer公司生产的pcs900 所用接线中 PCS/LCA ,LCA具体指什么?

网友L:
我是个新手,对于变频器并没有多少理解,只是看见人家的变频器总是因为制动时间太短(注:负载很大,而要求在0.1秒内使电机拖动的负载完全停下来),总是因为制动回馈电流过大而把变频器的回馈保护晶闸管都炸掉了。 请问各位高手,这种故障是无法排除的吧?因为0.1秒已经超出了变频器本身的最短制动时间了。如果说加装制动保护电路(注:本来设计的时候已经加了刹车电阻,但仍不顶用),该怎么加呢? 曾经有高手说机械制动要比电气制动来得实际,但现实情况是不可能用机械制动来实现那么短时间内的完全制动。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M(2009-04-15):
如何根据负载来设计和选择变频器里的开关器件

网友N(2011-08-23):
我想这个问题,要通过电势图行才能分析清楚,至于IGBT 是什么状态,反并联的二极管是什么状态,直流母线上电压有那些成分,电极磁势如何建立,定子电流有哪些合成,画个清晰的图来反映,可是我这方面的知识太少了,楼主的帖子对我很有帮助,希望高手多多参与讨论.

网友O:
靠 03年发的的帖子   竟然是在02年回复的

降低电压 对于回馈制动的电动机来说(此时应该是发电机)就是电动势的减小 这样可能产生很大的回馈电流 烧毁功率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