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MCGS连接ORACLE数据库问题

楼主(2003-09-24):
在数据库连接设置中用 "Microsoft ODBC for Oracle"连接提示"连接失败 [Microsoft][ODBC driver for Oracle][Oracle]ORA-12154: TNS:could not resolve service name" "Oracle ODBC Driver"连接成功,但在进入运行环境时提示:"不能打开存盘数据库,程序退出!","内部错误".

楼主:
这里有人用过MCGS连接ORACLE数据库吗? 我只是用MCGS自带的“供水监测”例子试的,SQL Server2000可以,但我项目要求用ORACLE,书上明明写着可以的!快急死人啦。 求各位高手有话不防直说。 请AK47进来了解一下喔。

网友A:
我去试试。。。

网友B:
To:MOWEIHUA 有一个版本是连接不上Orcale,你给010-62979682-211~213打个电话就好,索取一个新的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已经是最新的5.5网络版,有更新的吗? 你给一个新的版本我啦.

网友C:
你的问题在网上交流不是很方便,简单几句话讲不清楚,还不如直接电话联系。

楼主:
我这里打长途不方便,而且在电话里好难说清楚。 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例(*.MCW)E-mail给我,最好加上些说明,谢谢!

楼主:
ok,终于解决啦! 原来数据库连接设置中错位了 服务器名:没用! 数据库名:数据库机器的名称! 用户名:数据库名称! 密码:密码 测试不成功,不用管理它,运行……ok!

网友D(2014-09-02):
同样问题,没解决,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