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选择哪种变频器好

楼主(2003-09-24):
各位,最近我公司有一个六百万的股改工程,其中有需要对64台提升机进行变频调速!提升重量为100kg ,高度为3M,请问选择哪种变频器好,主要考虑性能和价格!谢谢!

网友A:
欢迎选择深圳的英威腾变频器,你的电动机功率是多大的,可以选择相应的G9系列的变频器,我们公司提供一年内包换,价格也很好,013966067927,你是什么地方的?

网友B:
你好!很高兴看到你的信息。我很乐意为你提供服务咨询,TEL:13030873470谢谢

网友C:
如果你对质量的要求比较高,不想用起来老是提心吊胆的话,推荐使用安川的专用变频器。 目前国内60%以上的起重机和电梯都是用的安川变频器,质量没得说,绝对可靠。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电话:020-88530808

网友D:
如果变频器有故障对你的生产影响很大!则只能考虑性能,不能考虑价格!否则以后可能会经常头痛!!这种头痛我们经常看到!!

网友E:
您好:  我们是杭州联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专业代理销售芬兰Vacon变频器以及变频传动控制系统,可以大量现货提供各种品牌的优质变频器,并且免费下载特殊应用软件.并提供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 最近,我们应用Vacon起重/提升特殊应用软件,在安徽淮南煤矿一次性开发成功矿井提升变频改造系统,该矿井原先采用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方式,原提升起重力矩最大为 2.5吨,经变频改造后,提升力矩最大达到 3吨/次,而且启动平稳,制动缓和,大大减少了机械抱闸的摩擦,延长了机械寿命.同时,电动机电流也从原先的150A下降到现在的95A,大大降低了电机电能功耗.经过近半年的运行后,没有出现过任何故障,客户表示非常满意.目前,该项目的成果认证正在进行中.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技术疑问欢迎您来电咨询。 0571-85462202-8007 / 013067837865 余

网友F:
你好,我们是无锡的罗格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 我们这里也是提供国产的变频器! 我们这里有很有优势的价格和售后服务!使用过我们公司提供的变频器的厂家都有一致的好评~质量和信誉在同行中都不错!我们提供18个月保修! 欢迎来电咨询0510-2726001或者013861838792找王吉毅即可!

网友G:
为什么不用松下的呢? 0510-2734500

网友H:
你所在的公司是不是电子厂?是否生产线改造?我是做自动化工程的,我们一般选用三菱或者欧姆龙的!

网友I:
to:天师 提升机采用变频器一定要用真正矢量控制变频器,同时注意在选用制动电阻时要根据制动时间来选型。我们在港机或提升机上一般都使用德国tigerpower变频器。可以做到1500KW。我的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021-54902218-855 13564718284 李惠锋

网友I:
谁有台达VFD007M43B变频器的参数说明?请提供,万分感谢!

网友J(2011-07-12):
我是欧瑞(惠丰)变频器的欢迎洽谈 18723838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