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任意两个LonMark控制器都能保证实现互操作的”,对否?

楼主(2003-09-24):
“即使是LonMark产品,也不是任意两个LonMark控制器都能保证实现互操作的。LonMark的互操作是基于profile文件实现的,profile文件规定了一系列的输入、输出参数。只有两个支持同一个profile文件的设备才有可能实现该文件中规定的功能的互操作。”请问各位大侠评论一下这话对否?能否详细一些?

网友A(2003-04-23):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只有两个支持同一个profile文件的设备才有可能实现该文件中规定的功能的互操作? 什么是互操作?????????????

网友C:
lonmark產品都可以﹐非lonmark產品不能。

网友D(2003-05-25):
我有点糊涂了,哪位再给解释一下!

网友E:
基本上,LonWorks节点互操作性上的问题,应该要视该节点所遵循的标准为何而定,在LonMark 设计参考手册中甚至提到过,符合LonMark认证的节点并不一定就是可以透过标准的网络管理工具就可以直接的进行配置与安装。 有时会因为节点制造商于设计节点时所用的技术有其它额外的需求。 依个人遇到的经验,Johnson Control DX-9121 这款的节点在与其它节点互操作前,尚需透过Johnson Control 专属的GX-9100 软件进行配置后,才能将节点的状态呈现于LonWorks的接口上。 如果以上述例子而言,互操性与符合LonMark标准之节点间似乎就不是绝对的了。 以上为个人浅见。若有错误,还请各位先进不吝指教。

网友F:
Tome Yeh这个回答是基于更高层次的.不过以我看, 这个问题出在Johnson Control这款产品认证的时候, LonMark协会把关不严,或者是出了漏洞. 基本上可以认为, LonMark = 互可操作. 这个"互可操作" 的含义是 节点和标准网络管理工具的 互可操作 至于开篇的朋友提的问题,我理解是节点之间的互可操作, 这个问题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我的看法是: 只要网络变量类型一致(如何知道一致另谈)并且能成对(一进一出) 当然就可以互操作.这个标准比之Tome Yeh所谈的标准要低 个人浅见

网友F:
FYI. (1)节点之间的互操作(绑定连接): LonMark规定了标准SNVT&SCPT以及由SNVT&SCPT组成的LonMark功能模式,对于类型相同、方向相反的网络变量,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工具实现绑定;同时,对于类型不同,利用Type Translator 以及厂家自定义资源文件,也可以实现不同类型标准SNVT、用户自定义类型、LonMark和非LonMark节点的绑定连接。 (2)节点的互操作(替换) 具有相同功能的不同厂家LonMark节点(部分),可以相互替代。 (3)LonMark节点(互操作与非互操作部分) LonMark节点除了包含相应符合LonMark对象和功能模式的互操作的必须部分之外,同时也可以包含厂家本身的特定对象和功能模式(可选项)。详细见:www.lonmark.org 或者有关技术文档。 (4)网络工具、LNS Plug-in与LonMark的关系 LNS并不是国际LonMark互操作协会中的唯一的网络管理工具平台,至少还包括Peak 4.0。 LonMark协会没有(也不可能)规定谁是标准的LonWorks网络管理工具, 但要求网络工具平台需要支持Device Plug-in CEA860A标准,以保证节点配置的标准化、规范化。而Echelon LNS Device Plug-in以及LonMaker Browser 只是运行在Echelon LNS网络工具平台上配置节点的一种简化方法,但不是配置LonMark节点唯一的方法。 Trane(LonMark Sponsor)和Siemens等LonMark成员,其网络管理工具采用Peak组件网络服务,其节点配置采用其自己的软件来配置(符合Device Plug-in CEA860A标准),而不是LNS以及LNS Plug-in来配置和安装,其节点同样符合LonMark规范。当然,你也可以用LNS来安装网络,但节点配置需要使用厂家自己的软件。 对于LonMark节点,LonMark协会要求网络工具以及其配置方法应该支持和符合Device Plug-in CEA860A标准。

网友F:
同时,对于类型不同,利用Type Translator 以及厂家自定义资源文件,也可以实现不同类型标准SNVT、用户自定义类型、LonMark和非LonMark节点的绑定连接。 ------------------------- 板主: 这个指的是加入中间节点(或者中间功能模块)的互操作, 我觉得可以叫"间接互操作".

网友E:
衣卓兄与本兄所提之事,晚辈仍有不明白之处: 1. 互操作性当然在配置上不只是只有LNS的选择。 但,若依晚辈过去的经验,则认为,若是都基于LonWorks技术为基础的LonWorks节点,似乎在配置安装上就不该有所谓的制造厂商独门的软件配置过后才能与其它第三方厂商所制造之节点进行通讯。(虽然LonMark 设计手册上曾提到这样的情况是允许的) 但,试想,若是制订该规范的人,自个儿就是用户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2. 我想,个人过去的经验,即便是透过基于Peak Component的平台,相信也是无法解决的。 3. 节点的互操作性,个人有几点看法: 甲、 什么LonMark认证与互操作性。重点是,选购前还是得先取得详细的文件读过后再决定是否使用该厂商所制造的节点。 乙、 利用Type Translator这样的方法,个人浅见,应该可算得上是 “开放式”的互操作性。 理由:使用者可透过公开的LonWorks网络管理工具就可完成配置的话。便在互操作性上不会有多大的问题才是。(当然,也有例外的) 4. 最后,关于本兄先前所提之该节点可能是LonMark 审核时出现状况。此点,个人不甚认同。(最后,在该产品的文件中仍可找到相关配置上的信息) 只是,LonMark在认证过程中,并未审核实际的产品。而仅仅是审核文件罢了。 要说是漏洞?个人想,还不如说是方式不妥。 以上为个人浅见,若有错误,还请各位先进不吝指教。

网友F:
见:EIA709/LonWorks 控制网络 网络管理工具 设备 plug-in 软件接口标准。 Device Plug-in Interface to EIA/CEA-709.1 Network Tools: This specification applies to a set of software interfaces between ANSI/EIA-709.1-B-2002 (EIA-709.1) Network Management Tools and device type specific software for device installation, configuration and commissioning, resulting in enhanced functionality of network management tools. This specification also provides backward compatibility to ANSI/EIA-709.1-A-1999 tools. Supported devices include those that meet the EIA-709.1 standard for nodes and the objects they contain which communicate on an EIA-709.1 standard network. Network tool software and device plug-in software properly implementing their appropriate sides of the interfaces described in this specification interoperate on Microsoft Windows and Windows NT platforms using the Component Object Model (COM) technology for interoperability.

网友F:
乙、 利用Type Translator这样的方法,个人浅见,应该可算得上是 “开放式”的互操作性。   理由:使用者可透过公开的LonWorks网络管理工具就可完成配置的话。便在互操作性上不会有多大的问题才是. ----------------------------- 所谓LonMark标准比节点间的互可操作性标准来得高,这就是理由. 在完成了LonMark以后,任何节点将可以和上端的标准网络管理工具进行互可操作, 在网络变量不同的接点之间,可以通过中间的Translator或者Controller加以中继, 所以,所有节点之间理论上就都可以进行"互可操作"了. 因此, LonMark就能保证节点之间的互可操作 而反观节点之间互可操作性, 并不能够保证LonMark的互可操作性 当然,如我没理解错的话,如Tome Yeh所说, Johnson Control必须要自己的专属软件, 而不是提供LNS或者Peak(刚听说,长见识)里面的Plug-in来完成专有配置, 我以为这个应该是违反了LonMark的要求. 我猜想LonMark的失误在于, 它Check了那个产品的.XIF, 然后看看Johnson Control没有提供Plug in, 它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东西不太复杂不需要Plug in(这是LonMark允许的) 谁知道Johnson去用自己的软件完成configure! 这是LonMark的漏洞, 我觉得改进就是:LonMark应该规定除.XIF和提供的Plug in以外, 该节点的配置和正常功能,不能够再依赖其他手段! 这点不知道Tome Yeh同意否? 不过我认为这个话题有点扯远了. 国内大量的厂商包括很多前辈先进, 更多做的的是显式报文,自安装,事先指定地址等等, 这些做法可能比较省力,对有些场合也确实不得以为之, 但是从互操作性的角度来讲,那实在是无从谈起. 从短期来讲,也许是更省钱更有效, 但从长期来看,对LonWorks的长远发展并不是很有利. 说句题外话, IBM如此规模尚且不敢再垄断, 中国的厂商不走开放性,其前途为何? 个人浅见

网友G:
LNS plug-in 和 LonMark厂商 的Device Plug-in接口软件是两回事吧。好像LNS plug-in是Device Plug-in的一个子集。

网友F:
好像LNS plug-in是Device Plug-in的一个子集。 --------------------------- 我理解是一个实现 ^_*

网友G:
所以,用厂家的符合Device Plug-in的接口标准的配置软件,是合理的吧。像Johnson Control的DX?

网友F:
lonplayer: 这个要等Tome Yeh来回答了.我并不知道Johnson的这个软件 是什么,以及它符合什么标准. 我只是泛泛而谈. 不过,如果DX不能为世面一般的网管软件(LNS,Peak)所用的话, 它和谁"接口"呢?

网友E:
Dear All 个人有几点得先澄清的: 1. 关于Johnson Control 的DX-9121这个型号的节点必须透过Johnson Control专属软件 GX-9100 配置后方能与其它LonWorks节点互操作。(或说是才能与LonWorks网络进行通讯)这个部份的细节是这样的。 当时,我们购买了 Johnson Controll 的DX-9121节点后,本想直接透过LonMaker for Window 工具进行节点的安装与配置就可以。 但经测试后发现,节点可以顺利的在LonMaker for Windows 中完成Comission的工作。但是,当我透过Browser去查看Nv 讯息时,所得到的却都是 ? 的错误。(即在画面上看不到任何的资料,只有一些Cp值。(且那些Cp值都无法进行变更)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查了相关的资料后才发现,该节点虽是通过LonMark的产品认证,但若要以上述的方式使用时,则需要先以GX-9100 这个软件进行额外的配置。 事实上,在DX-9121中有个像是PLC这样的编程环境,在完成编程后,再透过DX-9121节点上的RS-232 Port 进行下载的工作。 在上述像是PLC的编程环境中,还必须将原来DX-9121内建的I/O讯息透过Mapping方式做一种类似Export的工作。其目的在于将DX-9121内的I/O讯息对应到给LonWorks的Nv这样的工作。且有一定的限制。 [注]由于步骤真得很复杂,所以希望上述的说明各位看得懂才好。 2. Johnson Control DX-9121 这个产品并不提供任何像是Plug-in的工具进行配置。所以,自然在这样的案例中就不存在所谓的简单的配置方式。 3. 很有意思的事是:当我向Johnson Control 提出这样的问题后,他们并无法给了太多的技术支持。(因为,他们的代理商自己也说他们的LonWorks不算是真正的LonWorks) 此外,我还与Johnson Control的另一个代理商询问。他们给我的响应更是有趣。(我说:我的LonWorks网络是没有他们的RTU这样的设备。结果,他们竟回答我:没有RTU?那我的LonWorks网络怎么可能建构的起来?) 个人觉得这真得是很有趣的问答。因为,很显然的,这个产品的生产商在生产该产品时似乎早己企图将产品绑死在他们所提供的解决方案。 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大伙儿只是片面的相信所谓的LonMark互操作。可能会遇到和我相同的情况。 我的建议还是同前所述:在购买之前,得好好的用用功,多看看节点制造商所提供的资料。(当然,使用者手册是必然的。最好还是得要能够先向厂商借来看看预备购买的产品进行先期的测试)

网友F:
FYI. 真正的开放系统与专有的开放系统
  JohnControl 以及 DX-9121 LonWorks控制器

网友F:
Tome Yeh: 看看卓斑竹的第一个表,很清楚, 提供plug-in的是honeywell和TAC(我听说好象Invensys也在做), 这个比每买一个产品都要很仔细地研究是不是真开放,恐怕可操作性要强一点. 毕竟,做为不了解产品的用户来讲,用前必须面面俱到地彻底研究一下, 恐怕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而且也不一定就没有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