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较苯的

楼主(2003-09-25):
初学 好苯的 学习的是三菱FX1s 其中需要用到高速计数器 我用的是C240 不知怎么用 PLC Y0输出脉冲 我需要对他进行增减计数,我把Y0和X005接在一起了,不知对不对? 进行编程时遇到一条指令DHSCS,不知该怎样用?编程手册上说这是比较置位指令,,我想把计数结果和我设的值进行比较,我怎样设这个比较值啊??谢谢 比较愚笨,还请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QQ:21234759提示:PLC LENGTANG2003@EYOU.COM

网友A:
Y0怎么能与X005接在一起! 胡搞!

楼主:
我计数的对象就是Y0输出的脉冲 按照说明书上说的C240对应的输入口就是X005,所以把他们接在一起。

网友A:
如果你用的Y0的脉冲是用脉冲指令输出的,则没有必要计数,如果用其它条件触发的,则要注意高速计数器需在程序中使用中断,否则计数频率不宜超过20Hz!

楼主:
我用的就是脉冲指令输出的,可是我希望的是增减计数,所以用了高速计数器 我现在已经能计出数了,不太精确,而且我希望计数范围我可以设定,不知怎么做。不用高速计数器那怎么做,望大虾指点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