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贝加莱

楼主(2003-09-25):
我用贝加莱2005组建工程,有三个站,在停电后再来电时,有些设备会自动启动(在未发驱动的情况下)。我不得其解,帮忙解答!

网友A:
估计是程序问题,检查方法如下: 1.如果某个设备不正常自动启动,请多试几次.是不是断电情况下该设备是运行状态,因为从新上电时会记住上一次的输出状态,如果上次是运行状态,则会自动运行,直到某逻辑关闭它为止; 2.如果是某些变频器,因为设定值为非0,则上电即运行是可能的,因此应该在电路和程序上做得更严密些. 你也可以直接致电021-64326000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