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楼主(2003-09-25):
在底版上为何要加电池,什么时候要更换新的。2005底版

网友A:
备份RAM里面的数据,保证RAM里面的数据掉电后不丢失。

网友B:
2005系列CPU内含有可充电电池,可以支持最低2个月时间,用来保存RAM(包括FIXRAM),确保你上电时上次变量值仍在.过了这个时间可能丢失RAM中数据.因此必须有外部电池(不可充电),这个电池可支持4年.如果你的程序将数据保存到RAM中而不是ROM中,而且机器不是连续运行,你必须监控底板电池(用系统函数)情况,如果电池快用完,在HMI上显示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