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9-25):
在线状态下,项目前出现问号和感叹号,并有older on trgant以及newer on trgant的提示,是怎么回事? 另外,如何给CPU用串口灌装程序,具体步骤是? 先谢谢您了。

网友A:
建议你致电培训部021-64326000-樊小姐,先培训一些基础知识. 问号表示该位置可能没有显示的模块,感叹号表示显示模块和实际模块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