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9-25):
小弟最近搞了一套组态王作为上位机的系统,plc是s7/315,前段时间电脑被盗,后来又买了一套电脑,重新安装了组态王6。02和step7 v5.2 ,但是电脑不能和plc通讯 通讯界面是选用的pc adapter ,用我的笔记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用台式机就系统提示硬件错误,我仔细检查了设置,com口,pc/pg设置,mpi地址设置都是一样的,还是不行,后来怀疑是电脑主板的串口有问题,把主板换了(用的是intel815ep),系统升级到win2k,还是不行,请问一下各位大侠怎么回事?请不吝赐教!

网友A:
1、更新驱动,注意98和2000下的驱动不同 2、通讯的计算集中必须安装西门子的编程软件,组态王需要调用其中的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