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欧姆龙PLC I/O模块一定要接线吗?

楼主(2003-09-25):
我的欧姆龙C200HE plc I/O模块都没有接线,在调试plc程序的时候采用监视模式,通过强制输入来模拟外部的开关,发现,I/O模块上对应输入输出点的指示灯从来没有亮,不管I/O位是否为1。 我想问的是,I/O模块难道一定要接电源,指示灯才能亮吗?(应该说底板已经给它们供电了)

网友A:
I/O模块不要外接任何东西就可以模拟啦灯肯定是亮的,但如果拿ID212这些数字模块外面不接电源构成回路的话,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出 来的

楼主:
只有数字输出模块灯亮,数字输出模块我是采用强制输入,所以没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