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eb下组态界面的实现(java applet)

楼主(2003-09-25):
我现在在用java/jsp编写一个智能控制网站,其中有一些实时数据要组态界面, 我想用java applet实现,不知有无好的第三方工具,可生成applet组态界面, 其实时数据用参数传入

网友A:
please refer to ICPDAS and JIO website for more detail about ICPDAS JAVA Solution http://www.icpdas.com http://w3.icpdas.com/moki/jio

网友B(2008-08-07):
Visual Graph 是一套非常完善的图形系统,适合在电力、煤炭、化工、仿真、网络、自动化等各种工业监控软件以及图形建模、图形管理、图形分析、中小型GIS系统、工作流、中文表格、表单、工程绘图等软件项目中应用。她提供功能非常强大的ActiveX核心组件,和其他流行的编程语言共同工作,极大地弥补了这些语言在图形处理方面的不足。也可以嵌入IE浏览器中,实现网上图形编辑和控制等。
请看我们许多客户的系统截图:http://www.visual-graph.com/CompHonor.asp

网友C:
见过实时数据库系统有现成的这方面的功能,画面编辑后好,自动生成JAVA 代码,显示动态流程图

网友C:
ActiveX就很简单,但它的本质只是把机器码程序嵌在浏览器而已,

因为安全性的问题,许多防火墙会档掉它,就是这点麻烦

网友B:
现在许多系统是在内部网上用的,所以不存在这个防火墙会档掉它的问题,而且,现在CAB包都是有认证的,所以系统会自动识别安全。安全性在孤立的局域网,Visual graph是非常实用的。看一下某电力集团使用的系统截图:http://www.visual-graph.com/CompHonorBig.asp?id=94

网友C:
关注Visual graph,这是什么公司的软件产品呢?

网友D:
紫金桥软件具有web发布功能.做好画面后,发布到web,直接就生成动态网页.为什么还要整哪么复杂呢?麻不麻烦?

网友E(2008-09-12):
visual graph 是北京图王软件开发有限公司的主营产品 她提高了一下这些特点:
   1. 有编辑与运行两种状态,既可以绘图,也可以任意操纵与控制图形变化。
   2. 图形便于传输、存储和维护,支持 WEB 开发。
   3. 容易开发复杂变化的图形,实现自己的图形库。
   4. 每个图形的属性和函数,可以方便地编辑。
   5. 图形拥有操作事件。
   6. 多图层、支持图形的分组。
   7. 可以建立拓朴连接关系。
   8. 支持读取网上图形,从数据库读写。
   9. 有箭头、线型、网纹、文字标注、光标。
上面提到的WEB  visual graph提高WEB画图功能  用户可以不用客户端就能在网页上绘图

网友F(2009-05-07):
在VG中这样将字符串写入文件对吗?

void=writefiletext("fff.txt","35893489 jkhfgsdkl"),

为何老提示参数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