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Siemens S7-300的DP通讯指令

楼主(2003-09-25):
请问各位大仙几个初级的问题: 1. S7-300的DP通讯指令中的:"装载"和"传输"指令具体是指哪种?是Move指令吗? 2. 如果用集成的DP口,如CPU315-2DP,想在一个扫描循环中将一个分布式I/O从站(ET200M)中的所有AI点一次性读入指定的M存储区中,用什么指令比较合适? 3. 用CP342-5模块通过一个分布式I/O从站(ET200M)采集AI和DI量,是否直接用FC1,FC2或SFC14,SFC15就可以了? 4. CPU系统存储器中的外设I/O存储区,如PIW,是模拟I/O量用的吗? 谢谢各位关注并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集成dp口直接用move指令 cp342-5用fc1fc2 piw是ai,pow是ao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我有一个问题还是不明白,我用1个集成的DP口带约10个分布式站(ET200M),每个站的AI量较多,如果用Move指令每次好象只能送一个变量,极其麻烦,我想知道用什么指令可以1次送一个数据区的连续数据,谢谢帮助!

网友A:
很好得想法,我没有试验过,哪位大侠做过请赐教!如果sfc14、15不好用得话,是不是可以用循环指令写一个功能块,一次性读取一片地址得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