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二次仪表的划分标准

楼主(2003-09-25):
各位前辈,小的接触仪表时间不长,有一问题请教: 一次仪表与二次仪表的分界线在那里? 传感器属一次,显示表属二次,那中间的变送器、安全栅等等归到哪里呢?划分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A:
一次仪表主要的划分测量的仪表为一次仪表,而显示的仪表为二次仪表,如你如的是DCS或是PLC的话电脑可就是二次了。

楼主:
谢谢tsd的答复,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变送器、安全栅等等该归到哪里呢?

网友B:
在现场的是一次仪表,变送器当然属于一次。安全栅应该也是吧。

网友C(2004-10-24):
安全栅应该算个附件吧?

网友D:
安全栅最多叫个附件而已,他和电缆差不多,只不过是一个辅助性的器件,不属于这个范畴

网友E:
现在对于总线控制仪表就不好说一次仪表和二次仪表了,以前这个概念是现场的说话,检测介质和其它参数的变送器为一次表,将一次仪表信号进行后续处理的为二次仪表.安全栅为安全附件.不属于仪表范畴.

网友F:
愚人,把一次二次的界限划那么清晰有什么用,该什么东西还是什么东西,搞懂应用就可以了

网友G(2004-12-11):
安全栅是三型单元组合仪表中的单元之一。一次仪表是指在现场的检测单元其他的,调节、显示、计算、报警、控制等单元都是二次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