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子程序

楼主(2003-09-25):
在三菱PLC中,子程序是如何编程的? 我编了一个程序,需要三次调用同一子程序,子程序控制一台主轴电机和一滑台,工序没有做完已经跳出。

网友A:
你可以用FOR(循环指令),FOR与NEXT要成对用。

网友B:
最好不要用三菱的子程序,我曾经用过,调试时子程序中的程序根本不能实时响应,常常要好几秒后才有反应。比如我用一个按钮调用子程序,子程序中输出点亮一个指示灯,就这样的简单程序我试过,有时候根本没有反应,有时候要按好几次才有反应。我用的是FX2n-64MR